mos管的功耗怎么算

楼主(2017-08-23):
请问下,mos管的功耗怎么计算?有没有一个例子可以参考一下...

网友A:
你要的是這個嗎?

導通電阻 x 電流2 = Rds(on) x I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的是這個嗎?

導通電阻 x 電流[sup]2[/sup] = Rds(on) x I[sup]2[/sup]

当然不是这个啊!
你写的这个是导通损耗,还有个开关损耗,不知道怎么算,有些参数不知道怎么确定

所以要寫清楚是哪種損耗啊~@_@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当然不是这个啊!
你写的这个是导通损耗,还有个开关损耗,不知道怎么算,有些参数不知道怎么确定

请指点一下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指点一下!

等狗大科普吧,

网友A:
靠!放了幾天真的沒人答。

斯斯有三種,MOS 管的損失也有三種︰

  • Conduction Loss
  • Switching Loss
  • Driving Loss

連這種世界大廠,也會把 Conduction Loss 打成 Condition Los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靠!放了幾天真的沒人答。

斯斯有三種,MOS 管的損失也有三種︰

非常感谢,先研究研究.....

网友:
haodxi啊,嘻嘻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