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路板边缘特殊处理方式

楼主(2017-08-23):
图中红圈处的焊盘比较特殊,电路板两面都有焊盘,而且中间部分有缺口,我现在需要在电路板边缘上做出这样类似的效果,不知道如何用pads layout做出来,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,或者说在设计零件PCB封装时就需要做出效果?

网友A:
半孔,模块板很常见
在pcb中,直接把焊盘放到板框线上,板厂洗板的时候,板框外的焊盘会切掉或者设置焊盘的时候,偏移内孔,在把内孔放板框线上。
不想这么麻烦的话,直接在板框中把它凹进去,发板的时候告诉板厂,凹进去部分要镀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半孔,模块板很常见
在pcb中,直接把焊盘放到板框线上,板厂洗板的时候,板框外的焊盘会切掉或者设置焊盘 ...

多谢回复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半孔,模块板很常见
在pcb中,直接把焊盘放到板框线上,板厂洗板的时候,板框外的焊盘会切掉或者设置焊盘 ...

这个回复很专业,老兄,你是做电源的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回复很专业,老兄,你是做电源的嘛?

算是吧,现在做智能插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