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S Explorer中无法显示PCB封装,在原理图中右击show pcb footprint可以显示

楼主(2017-08-23):
5金币
在CIS Explorer中可以预览元件符号,但是不能预览PCB封装。我用的microsoft access2003和cadence16.6
orcad启动时显示路径的capture.ini中[allegro Footprints]下添加了我封装库的路径还是不能预览PCB封装,在原理图页面中右击元件show footprint就可以显示PCB封装。
又尝试在tools-->capture下的capture.ini文件中添加封装库路径,CIS Explorer中仍无法显示PCB封装,求解答。

网友A(2017-12-26):
    如果你软件安装了那个功能 请打开VIEW菜单,选择Part或 Footprint。

网友(2018-03-14):
    检查一下,添加的路劲对了没?

网友(2019-07-11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软件安装了那个功能 请打开VIEW菜单,选择Part或 Footprint。

    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