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F或者DWG导入AD中,曲线被分成很多小线段,怎么解?

楼主(2017-08-23):
如题,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个完整的闭合外形,但是仔细一看,外形却是由很多小的点围成的。
这样使文件也变得很大,操作起来还很卡,还影响到一些需要取端点的操作,这个怎么解?
怎么使导入的外形由直线或者圆弧组成?

楼主:
DWG文件是由几段半径不同的圆弧以及直线组成,导入AD就全成了点。。

网友A:
你能上传你的DWG文件吗?或者把这部分单独拎出来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能上传你的DWG文件吗?或者把这部分单独拎出来也可以。

附件是DWG文件

网友B:
要是会用AutoCAD就好了,PE命令把线段合并,另存为块DXF,再导入AD 爽歪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是会用AutoCAD就好了,PE命令把线段合并,另存为块DXF,再导入AD 爽歪歪

不行,还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不行,还是一样的

我刚用AutoCAD合并为一条线段,导入AD后还是变成了一个一个点连接的图形

网友A:
这是因为AD不支持样条曲线,导入时自动将它分解成直线和圆弧了。
没找到办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因为AD不支持样条曲线,导入时自动将它分解成直线和圆弧了。
没找到办法。

是的,我刚刚发现了DWG文件内,我以为是圆弧的曲线,其实根本就不是圆弧。。。
谢谢了

网友C:
我的.dxf文件导入到AD中位置在左下角,不知道怎么调整到正中间啊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.dxf文件导入到AD中位置在左下角,不知道怎么调整到正中间啊?谢谢

仔细看红色框内。把AutoCAD的原点放到......,你自己决定放哪里,可输入坐标,也可以点击select到PCB里去选点。

网友(2017-11-07):
1.如果是希望導入的是封閉的曲線.就必須在autocad的圖紙上.把所有需要封閉的線全選.然後點選autocad的封閉功能.把線段連結起來.再導入
2.確認在autocad中所繪製的線是否都是同一層.如果不是同一層也沒有辦法轉成封閉的曲線
3.AD其實不介意你的線段是否一氣呵成的為連續的封閉線條.只要你都繪圖在同一層.並且前後線段可以相接.直接框選起來就可以成為版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