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17.2提示CRC错误

楼主(2017-08-23):
安装17.2提示CRC错误.是不是要卸载掉16.X版本才能安装17.2?

楼主:
有没有人成功装了两个版本(16.X和17.2)的啊?

网友A:
    忽略,我也是刚才装的。。可以没毛病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忽略,我也是刚才装的。。可以没毛病。。。

点了估计上百下忽略,没完没了的就中止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忽略,我也是刚才装的。。可以没毛病。。。

    在一台没有装过的电脑上试了一个忽略都不用点

网友B:
    卸掉旧的License Manager试试,装17.2前先装License Manager 12.06。我是先装17.2,再装16.6的,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卸掉旧的License Manager试试,装17.2前先装License Manager 12.06。我是先装17.2,再装16.6的,没有问题。

    装17.2是不是需要接外网,刚试了台新的电脑也不行,CRC报错,点忽略,装的License Manager里的文件都是0字节,没法用

楼主:
    已经找出原因了,是下载了有问题的17.2软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