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电源对地电阻为59欧

楼主(2017-08-23):
    3.3V电源对地电阻为59欧这属于什么个情况

    并不是直接短路的

网友A:
   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CPU多个电源供电,某一组是对地电阻才几十欧姆,可能对这组要求时序不一样,不要盲目以为短路而去拆芯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CPU多个电源供电,某一组是对地电阻才几十欧姆,可能对这组要求时序不一样,不要盲 ...

什么平台,什么电源对地电阻几十欧姆是正常情况?这样不浪费功耗吗?

    之前项目遇到管脚过压损坏,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什么平台,什么电源对地电阻几十欧姆是正常情况?这样不浪费功耗吗?

    之前项目遇到管脚过压损坏,很容 ...

是不正常情况,电压被拉低到0.8V

网友:
    有一次把磁珠当电容用也是把电压拉低到零点几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平台,什么电源对地电阻几十欧姆是正常情况?这样不浪费功耗吗?

之前项目遇到管脚过压损坏,很容 ...

    台湾智源GM8182有一组电源就是几十欧。

网友C:
    我也有这样的现象,3.3V和地用万用表的短路当测试只有30多欧,但是电源正常,工作正常,也没找到问题

网友(2017-10-20)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有这样的现象,3.3V和地用万用表的短路当测试只有30多欧,但是电源正常,工作正常,也没找到问题

    希望狗版主来解释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