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指导:allegro 16.6如何比较两个.brd文件的差异

楼主(2017-08-24):
allegro 16.6中,如何比较两个.brd文件的差异

网友A:
哪方面的差异?layout设计上cam350有GBR对比功能,原理图设计上有design compar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方面的差异?layout设计上cam350有GBR对比功能,原理图设计上有design compare

就是两个版本的对比,和之前版本比较,目前版本在之前版本进行了哪些改动,我看了下allegro16.6 的“design compare”,没有办法直接对两个PCB文件进行比较?

网友:
一般是比较网表,有这方面的小工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两个版本的对比,和之前版本比较,目前版本在之前版本进行了哪些改动,我看了下allegro16.6 的“desi ...

design compare只比较网表,可以通过allegro导出xml文件进行比较。

网友B:
比对设计要用skill工具,网表比对、封装比对、布局坐标比对以及线路比对都有相应的skill工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对设计要用skill工具,网表比对、封装比对、布局坐标比对以及线路比对都有相应的skill工具!

穷啊,用的都是盗版,么有专门开发skill的,而且自己也不会编程,

网友:
有的,在inport logic窗口,有design compare选择

网友(2020-01-03):
    威望不够啊 qiu

网友:
    威望不够啊

网友C(2021-10-20):
引用 网友B:
比对设计要用skill工具,网表比对、封装比对、布局坐标比对以及线路比对都有相应的skill工具!

    SKILL能分享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破解版, 不需要SKILL.

    有指令可選.

    怎么操作,能指导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KILL能分享下吗

方法很多的:可以用skill,也可以用自带功能,以下两个自带功能可以了解下,其中toolbox组件里面的那个比较PCB设计差异的功能实际上也是skill来得,是以前一家skill开发公司开发的skill,后来被cadence收购后这些skill就全部被cadence整合到allegro里面去了,也就是现在的allegro toolbox组件里面的那些功能。toolbox组件要使用全功能的lic去破解license安装后才会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