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推荐下型号

楼主(2017-08-24):
   帮忙推荐下图1中的电容固定座和电池固定胶的型号,还有图2中贴在壳体上粉红色的垫子,应该是用于绝缘电路板和壳体的是什么及型号?谢谢。

网友A:
粉红色的垫子应该是快巴纸

网友:
圖片1 推測是熱熔膠。由於熱熔膠容易有拉絲的現象(請看下圖紅色圈出來的地方),所以推測是熱熔膠。

网友B:
图2 推測是"散熱矽膠墊片"。 因為看起來是粉紅色的,推估散熱 3W / mK。因為PCB上有很多的裸銅需要散熱,所以藉由散熱矽膠墊片將溫度傳遞到下方金屬機殼。

每一家散熱矽膠墊片規格、名稱都不同,所以很難給型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2 推測是"散熱矽膠墊片"。 因為看起來是粉紅色的,推估散熱 3W / mK。因為PCB上有很多的裸銅需要散熱,所 ...

 谢谢斑竹,那个电容安装座有没什么型号啊,用什么关键字可以搜索到相关产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粉红色的垫子应该是快巴纸

  谢谢,没见过真实的快巴纸,反正摸起来是橡胶垫的感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斑竹,那个电容安装座有没什么型号啊,用什么关键字可以搜索到相关产品?

我沒有資料....    >_<|||

网友:
这个板子设计细节处理好仔细啊,堪比一些日本人做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