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里关于混合分割层铺铜的问题

楼主(2017-08-24):
请教下各位大神:
       在pads9.5里负片层铺的铜皮,铺了地铜皮并赋了地网络,但是地网络的孔的盘没有显示出来,连接不上。急急急!

网友A:
负片层铺铜皮?你肯定是设置错了
pads里面的负片是用2d线来划分网络区域的,不是用铺铜

楼主(2017-11-15):
引用 网友A:
负片层铺铜皮?你肯定是设置错了
pads里面的负片是用2d线来划分网络区域的,不是用铺铜

我描述错了,不是铺桶,是分割出来的。问题我还没找到。最后解决办法是在孔上走了根线,孔的盘显示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