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如何统计,有没有标准参考

楼主(2017-08-24):
    我们公司使用mentor软件,有的时候PCB很密很挤,有时又很空。
公司其他硬件工程师不太懂PCB,想咨询一下大家如何判断PCB的密度问题。
    比如,10PIN/100mm。mentor可以输出PIN 密度,但是多少算高密,多少算不密。
    有标准最好,这样以后PCB 拿出来就有说服力。
下图是mentor输出的PIN脚密度报告。

楼主:
    为什么图片 变成了乱码

网友:
    要按实际情况看。比如PCB的一条边被RJ45 SFP等完全占据0.2pin/mm2都会算比较密集了。

网友A:
    这些字母的密度倒是很大..

    密度意义不是很大,BGA跟电阻能一样么..

楼主(2017-11-29):
引用 网友A:
这些字母的密度倒是很大..

    密度意义不是很大,BGA跟电阻能一样么..

嗯 有道理,有没有指标,能量化评估PCB密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 有道理,有没有指标,能量化评估PCB密度。

如果单板类型都差不太多,那就简单粗暴按密度统计就行。

网友B:
    能打通孔的都不算事。哪怕是盘中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能打通孔的都不算事。哪怕是盘中孔。

我们这不允许打到焊盘上,所以稍微密一点就画不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单板类型都差不太多,那就简单粗暴按密度统计就行。

我们板子都差不多,其实可以评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