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的设计

楼主(2017-08-24):
请问220V输入,5V输出的开关电源的设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?电路设计后打样板调试发现调试不通,没有输出电压?问题可能出在哪里?   谢谢!!

网友A:
从物料型号、焊接、元件方向(变压器、二极管)基本检查,还没搞定就把图纸贴出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物料型号、焊接、元件方向(变压器、二极管)基本检查,还没搞定就把图纸贴出来吧

好的,谢谢

网友:
看开关电源IC动作起来没,看电压到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