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17.2修改元件编号后会自动加上下划线

楼主(2017-08-25):
16.6没这个问题啊,怎么解决?

网友A:
16.6也有
选中器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 >> uns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6.6也有
选中器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 >> unset

3Q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16.6也有
    选中器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 >> unset

    如何设置才能默认不出来这个鬼玩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