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串是3.3V,模块串口那边是1.8V,怎么让他们连接。

楼主(2017-08-25):
中间用什么隔离好,最安全,元件也少谢谢了

网友:
    SN74AVC2T245 or TXS0102

网友:
    隔离还是电平转换?1. 电平转换波特率不高的话。可以用像I2C那样的电平转换分立元件,2个mos管加2个电阻。2. 或用电平转换芯片

网友:
    百度搜一下《华为模块逻辑电平转换设计指导.pdf》。里面说了很多,也基本得到验证了

网友:
    有专用的逻辑电平转换芯片

网友:
    2楼xbin的说法是最简单的。

网友A(2017-10-19):
    两个mos管搞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两个mos管搞掂。

    类似集电极开路那种?

网友:
    N管  G极接+3.3V  S极上拉至+3.3V   D极上拉至+1.8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