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C内部管脚连通的问题

楼主(2017-08-25):
图中两个颜色分别是AGND和DGND的分布情况,实际测得右上角的两个管脚连通的
所以想问,IC内部通常是否会连通AGND和DGND,还是会完全分开AGND和DGND

补充内容 (2017-9-4 15:33)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各位

网友A:
GND,永远只有一个!

然後…超人也只有一個!^oo^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ND,永远只有一个!

然后?

网友B:
最终还是通过电阻或电感,磁珠连接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终还是通过电阻或电感,磁珠连接起来

我就是想问,IC内部是否已经连在一起了,而且这种做法是否普遍

网友C:
在电路上,AGND和DGND最后都会连在一起的,其实是一个GND,只是人为的起了不同名字,最后通过0欧电阻或者电感连接起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电路上,AGND和DGND最后都会连在一起的,其实是一个GND,只是人为的起了不同名字,最后通过0欧电阻或者电 ...

那你有没遇到/想过,这个0R电阻放在哪是适合的?放在哪是产品都会直接出问题的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最终还是通过电阻或电感,磁珠连接起来

IC 每一个厂家做法不一样,大部分IC内部已做了连接, 有遇到少数的会要在外部连接(国产).

网友D:
那你测量这两个GND 是短路在一起的吗?我之前测过一个芯片的,确实没有短接在一起,忘记什么型号的芯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C 每一个厂家做法不一样,大部分IC内部已做了连接, 有遇到少数的会要在外部连接(国产).

我的理解是这样的,既然你内部已经连在一起了,那就表示你内部已经规划好的模拟和数字的部分,那这两个引脚都应该是DGND(因为你内部已经分出AGND部分,并且选择了合适的位置连接到DGND),但是,规格书很明确的写着两个引脚,一个AGND,一个DGND,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你测量这两个GND 是短路在一起的吗?我之前测过一个芯片的,确实没有短接在一起,忘记什么型号的芯片了。

我测量的就是这两个引脚连在一起了,按照我的理解,应该是分开才对的

网友:
和在一起是为了统一的0电位。
分成2个信号名AGND 、DGND 是为了区分模拟与数字部分。
分成2个信号名就使得PCB上电流的回路在IC内部汇合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测量的就是这两个引脚连在一起了,按照我的理解,应该是分开才对的

我来猜一下:
1. 内部连接在一起,使模拟和数字的信号回路更小,如果内部不连接,靠外部连接,模拟和数字部分信号回路变大;
2. 内部连起来后,外部还要分:数字和模拟部分在外部还是需要隔离,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问题。。

网友:
真相只有一个

楼主(2017-11-10):
引用 网友E:
我来猜一下:
1. 内部连接在一起,使模拟和数字的信号回路更小,如果内部不连接,靠外部连接,模拟和数 ...

手动点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