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CRF211(433.92 MHz Receiver) PCB天线如何设计

楼主(2017-08-26):
    目前准备用MICRF211设计一款接收板,433MHz,有些疑问请教
1.附件是MICRF211芯片资料,里面有开发板的原理图和PCB截图,PDF文档说官网有Gerber文件,没搜索到,哪位大大有 能提供下吗?
2.PCB天线如何设计,为什么设计成下图这个样子? 这个PCB天线完全不懂啊? 是不是433MHz 波长17cm,PCB上天线长度设计成17cm (网上看的)?
3.我明白PCB上匹配电容电感是为了保证50欧姆,这个需要网分来调试,然而也不会...    我直接按照开发板的匹配元件值和PCB天线 设计可行吗?

这个链接也是指向MICRF211. 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b82c03323968011ca3009118.html

网友:
    1,可以参考MICRF220的gerber : http://www.microchip.com/wwwproducts/en/MICRF22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PCB螺旋天线替代弹簧天线节省空间,可以看下这个技术文章:http://rf.eefocus.com/article/id-433luoxuantianxian
3,可以使用网分测试S11,S21参数调整匹配电容电感值,初期可以直接参考开发板用SI9000大致算下线宽。

楼主:
    谢谢版主,主要是对PCB天线不熟悉.之前做过2G CDMA手机,在测试点之后预留了一个π型匹配,一般都是0欧姆,然后做成阻抗50欧姆,客户拿主板去过天线厂调天线,不涉及这种PCB螺旋天线。
现在有点后悔没去学学怎么调匹配了,当初都直接找厂商帮忙调的~

网友:
    我也很感兴趣,只是没有合适的资料啊

楼主:
    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,查到NXP的胎压传感器FXTH87也是433M 天线设计如下. 这个和那个螺旋状的天线完全不一样,感觉就是考虑长度吗?

楼主:
    还有一篇文章也分享下:

网友(2018-02-08):
    谢谢,正在找这类资料

网友:
    这么贵的资料

网友(2019-10-16):
    正要设计这块,参考~

网友(2020-09-21):
    看一看,参考一下

网友(2021-08-25):
    多學點了888888

网友:
  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