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老师视频的两个错误!

楼主(2017-08-26):
在原理图中认为不能画像二极管那种实心有三角,实际上在ee vx2.2中,按住鼠标不放就可以画出来!!
在画pcb中,摆器件,要点一个放一下,实际上按住shift键一次多选,或按信 ctrl键一个一个多选 ,然后鼠标右键place,就可以一次性一个一个地放好多个了!!!!

网友:
这位兄弟真厉害

网友:
你的先看看人家录视频的时候用的版本和你得是不是一样的。VX有几个版本的那个新界面的symbol编辑器有bug,本来就是画不出来实心填充的,除非用旧版界面的。你现在用了修复bug后的vx.2.2的画出来了,就说人家原来说的是错误的,有点说不过去吧。

网友(点评):
大湿兄说得对,版本不同,不能一概而论。

楼主:
可能版本不一样有bug,

网友:
求同存异,有反馈是好事。

网友(2018-01-16):
请问哪里可以看王老师的视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