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画铜皮经常画不了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7-08-27):
大虾们,画电源大块铜皮时,老是出现图中错误,画不了,不管选矩形还是多边形,都这样,唉

楼主:
是这个工具

网友:
画的太小了,交叉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那就多画几个规则点的铜皮叠在一起

网友:
按格点画就行了。

网友:
    把画铜皮的线改小一点!

网友A:
    铜皮线宽改小,一般为0.10mm

不要画太小

网友:
    最好格点的方式

网友:
    按照格点走,适当的调节,宽度0.1mm

网友:
    画铜皮的线径改小一点,然后按格点画就好

网友:
    把走线的格点改大一点在画铜皮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铜皮线宽改小,一般为0.10mm

不要画太小

确实是线宽太大了

网友:
是你的线画成了交叉的“叉”字形,即你画铜波的路径有重复或反复,而且线画的角度及大小小于实际线路宽度。

网友(2017-10-09):
线宽度改小即可

网友:
设计栅格和显示栅格都设置为5  然后无模命令  W5 把默认线宽也设置为5再画,

网友(2017-11-17):
你设置了自动转角,转角的参数设大了% r5 g4 ^$ _5 s' b

网友(2018-03-05):
你的富铜外框有交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