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出焊盘库,焊盘名称问题

楼主(2017-08-28):
为甚么导出的焊盘库里面的焊盘名称全部是,pad1 pad2 pad3.。。。。pad18....
这些名称已经丢失最初的命名信息了,不打开看不知道焊盘尺寸。
各位大侠,有没有办法解决?
谢谢啦

网友:
    为什么我16.3的倒出来名字没毛病?

网友:
    为什么我16.3的倒出来名字没毛病?但是貌似不能用个

网友A:
    焊盘以pad1 pad2 pad3......为名,是因为pcb是从别的软件导入到allegro中的

网友B:
    原因是你以前的封装焊盘是从PADS倒出来的,所以在ALLEGRO中显示就会以PAD的名字显,你更改就好。

网友:
    对的,应该是其他软件导进来的焊盘,不是allegro自带的或者创建的

网友:
    pads导出来的

网友C:
    PADS转到allegro之后导出来的焊盘都这样,要使用skill将焊盘替换掉,这是比较快速的方法,不过得有skill工具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盘以pad1 pad2 pad3......为名,是因为pcb是从别的软件导入到allegro中的

好像是这样的  果然专业 一下就看出问题所在。请问如何解决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因是你以前的封装焊盘是从PADS倒出来的,所以在ALLEGRO中显示就会以PAD的名字显,你更改就好。

专家  手工一个一个更改吗?这样好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ADS转到allegro之后导出来的焊盘都这样,要使用skill将焊盘替换掉,这是比较快速的方法,不过得有skill工 ...

用什么skill 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什么skill 呢?

插件,需要帮忙处理可以发过来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专家  手工一个一个更改吗?这样好麻烦

如果你想的焊盘库能完善一点的话就只能一个个的更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