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衡小车电源模块

楼主(2017-08-28):
平衡小车电机驱动电源,要求5v,这是给电机供电,电流能达到2.5A左右,推荐一款ic,我现在用的是mp3422,我用的电池供电3.7V升压到5V

网友:
你现在用的有什么问题吗?

楼主:
我用的BQ24295充电Ic出来的电压到mp3422,发烫,而且老是坏

网友A:
你电机关闭时候的反冲电压处理了没有?
不接电机坏不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电机关闭时候的反冲电压处理了没有?
不接电机坏不坏?

我有电机驱动模块,没接电机就这样,是不是升压芯片的负载电流太大了,资料上是2.5A,难道我忽略什么了?

网友:
你輸出2.5A 功率 肯定大,功率大 善熱不好 肯定燒掉,確認一下你的善熱裝置 是否符合

网友:
为何不用8.4V锂电池?

网友:
你能接受IC的价位大概多少

网友:
MPS的 2.5A怎么可以会发热,我用MP3431  3.7V人供电 输出 9V  2A 效率在93%以上,使用起来,60度左右吧,你看下 效率有没有达到规格书的参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