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MOS切换电路

楼主(2017-08-28):
电路如图所示,主要功能是一个双电源充电切换电路,现在碰到情况3的问题,导致充电不正常,请大家帮忙看看。

网友A:
你好,把R1加大一点接到+5V吧。通过了MOS的二极管有压降。还有就是你VIN有4.2V的话,应该会影响Q3,Q4的导通的吧。你看看。两边都插电源,应该不通才对吧。

网友:
1、你说的情况3,充电不正常的现象具体描述一下,从电路上看,应该是冲进去电了。还是只是vin1的电压不对?
2、充电电路的两路汇集口,可以增加两个单向二极管保护一下。

网友:
从电路看不应该有4.2V,    找找4.2V哪来的

网友:
1,首先从电路上来看J1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把R1加大一点接到+5V吧。通过了MOS的二极管有压降。还有就是你VIN有4.2V的话,应该会影响Q3,Q4的导通 ...

J1突然断开时,VIN端的电压变成4.2V,导致Q3和Q4处于不完全导通状态

网友B:
1、首先从电路上看,J1和J2同时插入时,J2是不导通的,但是呢这时候Q3 Q4级间电容是要充电,【通过VIN在电阻R2】,如果断开J1,那么这时候级间电容需要放电,Q5会被导通,进而Q1 Q2导通,3401体二极管压降如图所示,这时VIN电压在4.2V左右2、3401导通导通电压如图,此时处于刚刚导通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首先从电路上看,J1和J2同时插入时,J2是不导通的,但是呢这时候Q3 Q4级间电容是要充电,【通过VIN在电 ...

嗯,谢谢指点,该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指点,该怎么解决呢

你把R3电阻加到3k试试,尽可能不让电容对三极管造成影响

网友C:
    Q1 Q4干啥用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Q1 Q4干啥用的?

防倒灌

网友D:
个人猜,你的时序+参数搭配刚好没考虑到掉电微观过程的(掉电不是瞬间的,有斜坡)切换问题。这个电路比较常用,但是总体来说,一般的逻辑是你VIN掉电,然后Q1,会因为Vin没有而关闭,同时在跌落到某个阈值打开Q3.
细化看你的参数,首先电池是有电的吧?想象下Vin从5V开始慢慢降,降到4.2V等于电池电压,此时Q1,2仍然是导通的(mohm电阻),Q1要关闭,Vin端必须继续降低才可以,但是Q1此时导通,所以Vin就从Q1,2的获得这个电池的4.2V,无法降低了,就是说Q1自锁了,从而Q1一直保持开启状态。电压下不去,你的Q3,4应该是没法导通的,所以Vin2应该过不来。
测试下此时各个节点的电压确认下,标在图上看看,按道理应左侧和中间节点都是4.2V,右侧5V,右侧Q3,4处于关闭,左侧Q1,2打开,三极管Q5也是打开的。
仿真图,多的三极管是用来模拟Vin悬空的。

结果,可以看出,Vin悬空后,情况和猜测的一样。可以看出V3黄色的电压升高后,按道理Vin应该没电了,但是此时Vin跌落到4.1V(因为我串了电阻)左右=BAT点电压,Vin2=5V一直不会变。

方法就懒得说了,只要你保证在这个过程中找个逻辑强制把Q1,2关闭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    把Q5换成2N7002试试,R1去掉,R2,R3换成0欧姆,R5换个阻值大点的,4.7k应可以了,有个1mA左右的泄放电流可以了,个人觉得Q2,Q3都是多余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防倒灌

    防倒灌为啥不用肖特基二极管,用mos内置的二极管压降大,另外也存在mos导通的情况,这样就没有防倒灌的功能了吧?

网友E:
你好,將 R1 調整成 47K ,Q1 G腳串連一顆 1K 電阻接到 Q5 C極,Q5 R3 改成 1K 並連一顆 0.1uF電容 R5 取消掉。 先這樣子試試看

网友:
楼主能描述一下充电不正常是现象是什么吗

网友:
将R3改成4.7K

网友:
这里上传图片的操作太不人性了

楼主:
由于最近项目忙,今天才抽空逛论坛,谢谢大家的指导,目前的解决方法是R4并联一个226的电容,R2改为1N4148。

网友:
R1的位置上拉换下 接到+5V
通过MOS内的体内二极管有压差,MOS管有0.几V都会半导 通

网友(2017-10-19):
Q1换成肖特基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个人猜,你的时序+参数搭配刚好没考虑到掉电微观过程的(掉电不是瞬间的,有斜坡)切换问题。这个电路比较 ...

楼主的解释很详细,说得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將 R1 調整成 47K ,Q1 G腳串連一顆 1K 電阻接到 Q5 C極,Q5 R3 改成 1K 並連一顆 0.1uF電容 R5 取消 ...

我认为不改也成,你这个就是利用电容快速通过三极管放电,如果加个电阻分压电路呢,当电压衰减到4.5V时关掉Q5

网友:
你这个电路,只要5V先有电再消失时,Q1/Q2/Q5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,Q1/Q2半导通

网友:
把Q5换为2N7002 (N-MOS)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防倒灌

防倒灌为啥不用肖特基二极管,用mos内置的二极管压降大,另外也存在mos导通的情况,这样就没有防倒灌的功能了吧?
3V就可以完全控制导通的N-MOS管(60V/12A) MOS(场效应管)/STD12NF06LT4 编带
http://www.szlcsc.com/so/product/details_93709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