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规测试点尺寸多少不会增加成本

楼主(2017-08-29):
测试点直径0.75mm,又是工艺,说成本会增加,最好做到1mm,是不是吓唬人?

网友:
1mm有点太大了吧?

网友:
差不多吧,治具顶针用的一般最小0.8,最好1mm。  调试的就看情况了,看怎么用。

楼主:
不知道一套100针不到的工装治具,从1w多的造价谈到大几千算不算是工艺邀功的资本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不知道一套100针不到的工装治具,从1w多的造价谈到大几千算不算是工艺邀功的资本。

    谈价也要工艺主导,也是醉了

网友(2018-01-03):
    以前小点的做到30mil,正常是35Mil,  做治具价格和你的测试点间距很大的,两个测试点间距小,只能用小的顶针,小顶针容易坏,又贵

网友:
    测试点太小了,直接让你产线无法正常测试,误测一大堆并且顶针坏,同时有的板能测试,有的板测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