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 dc电热混合仿真出错

楼主(2017-08-29):
请问在用powerdc电热混合仿真的时候出现图1所示的错误,是怎么回事?确认后
出现图2所示的提示。然后就停止了,大约进行到23%的精度,看提示好像是FEM
之类的问题,是模型没有设置好吗?单纯的电仿真是通过的。谢谢!

网友A(2017-10-25):
    stack up设置时,需要设置top、bot的fill-in dielectric,如果不设置为空,就会出现上述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ack up设置时,需要设置top、bot的fill-in dielectric,如果不设置为空,就会出现上述问题

谢谢!下次我试试,当时我记得是删除了几路VRM,只保留一路VRM就能完成仿真,我还以为是不支持多路VRM同时仿真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ack up设置时,需要设置top、bot的fill-in dielectric,如果不设置为空,就会出现上述问题

    谢谢支持,已验证,确实添加了top和bottom层的fil-in dielectric为FR4之后,再做电热综合仿真就不会报错了,再次感谢!

网友(2020-02-15):
    请教一下:电热混合仿真的步骤

网友:
    能不能分享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