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altium designer 怎么出盲孔钻孔数据?

楼主(2017-08-29):
各位大虾:
请问altium designer 如何出盲孔钻孔数据或者怎样表示盲孔位置方便cam工程师查阅?3Q

网友A:
钻孔数据是下图出的,盲孔没玩过,应该也是这里吧,你可以导出来,让cam工程师看看。
我试了下,盲孔也是这么导的。光导出NC DRILL是不够的,还要把Gerber也导出来,把两者导入cam,就能看出来了:通孔还能看到底层的焊盘,盲孔是没有底层焊盘的。
(本例盲孔是从顶层到内层,所以没有底层。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钻孔数据是下图出的,盲孔没玩过,应该也是这里吧,你可以导出来,让cam工程师看看。
我试了下,盲孔也是 ...

了解了,我研究了一下,原来导盲孔是有几种孔就有几个钻孔数据。导出方法是一样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供你参考。

不过有个问题就是,出来的钻孔数据,CAM工程师不知道孔是钻到哪层的,孔位图也没法去区别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是很懂,帮不上忙了。

网友:
无意中发现,导出的钻孔文件里有一个叫“PCB板名称.DRR”,用记事本打开,里面有写从哪个层到哪个层,并对应哪个钻孔文件。
希望对你有用。
以下是部分内容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NCDrill File Report For: PCB1.PcbDoc   2017-08-30  11:26:0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Layer Pair :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r
ASCII RoundHoles File : PCB1.TXT

Tool       Hole Size               Hole Tolerance               Hole Type       Hole Count   Plated         Tool Trave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3      51mil (1.295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und             8         PTH        2.12inch (53.80mm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ota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Layer Pair : Top Layer to Signal Layer 1
ASCII RoundHoles File : PCB1.TX1

Tool       Hole Size               Hole Tolerance               Hole Type       Hole Count   Plated         Tool Trave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2      28mil (0.711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und             1         PTH        0.00inch (0.00mm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Tota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网友:
你把Gerber导入到CAM就能发现这不是问题了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过有个问题就是,出来的钻孔数据,CAM工程师不知道孔是钻到哪层的,孔位图也没法去区别

在CAM里面是看的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