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cadence sigrity 模型问题请教

楼主(2017-08-29):
我现在有一个飞思卡尔的P1022的CPU挂接的4片DDR3,组成64位带宽,想用sigrity仿下DDR3的信号,但是发现用system在赋模型的时候CPU居然只有DDR2,DDR3的都被屏蔽 了,请教下是在哪里选择,还是说这个是需要直接修改模型?

网友(2018-05-22):
换版本吧,并不是任意一个版本的Sigrity都可以仿真DDR3

网友(2018-09-11):
ibs模型被“阉割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