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电层不同net铜皮与焊盘,过孔间距如何设置?急

楼主(2017-08-30):
一块4层板,其中2,3层设置为plane属性。
位于2层的plane被切割成2部分,覆铜分别连接A,B网络。
我想让A网络连接的plane与本区域内所有焊盘和过孔间距均为50mil,而B网络的plane与自己区域内所有孔间距均为10mil。
尝试在rules的内电层间距内设置多重规则,没成功达到要求。
请问有朋友知道如何实现吗?

网友A:
我的方法有一点点繁琐,需要用到Room。
首先,点击菜单Design->Rooms,或快捷键,在顶层需要的位置放置两个矩形Room,双击并改名为Room_1和Room_2(也可以不改,或任意取名字)。 如果你内层的分割不是矩形,而是不规则的,那么可以选择多边形Room,根据你的需要创建Room。本例正好是矩形,所以选择了矩形Room。
然后,进行规则设置,如图。
最后,看结果。

楼主:
在吗?加我QQ讨论一下,你这个room规则是对非地孔有效。我设置后为什么没起作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方法有一点点繁琐,需要用到Room。
首先,点击菜单Design->Rooms,或快捷键,在顶层需要的位置放置两 ...

在吗?加我QQ讨论一下,你这个room规则是对非地孔有效。我设置后为什么没起作用?

网友A:
不方便提供。尝试再双击内平面,OK,试试。如果还不行,你把你的设置发出来看看。Room属性就改个名字,主要是规则里设置。有可能你在Power Plane Clearance里的设置与其他地方规则冲突也说不定,看看clearance里的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方便提供。尝试再双击内平面,OK,试试。如果还不行,你把你的设置发出来看看。Room属性就改个名字,主要 ...

我板子上有一些DIP器件,焊盘比较大。内电层间距规则设置的与铜皮是10mil,内电层铺铜后,SMT焊盘都与铜皮基本是6mil间距。而DIP器件的焊盘较大,所以跟内电层全部相连了,之间没有间隙。无法避开内电层。后来我在所有DIP器件的pad周围放置了划分内电层的圆圈进行将内电层铜皮跟焊盘分开。

网友:
我不需要知道“应该设置为多少值”,而是想知道“你是怎么设置的”。
不同的网络竟然相连了,肯定是哪里存在问题。
你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设计规则。DRC一下是否有短路报错。
你可以把你的设计规则导出一份,上传上来看看。

网友:
我一个ad新手都觉得没啥难度啊

网友:
    设置两个间距规则,类似如图所示

楼主(2017-12-07):
    时间长没上来,我当时在每层过孔焊盘放了一些切割圆环保证安全间距。上边的这位应该是可以的,我没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