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删除模块复用后重新连接产生的节点

楼主(2017-08-30):
如下图
如何删除,如果有skill思路也可以提供。谢谢。

网友(2017-12-06):
复用过来的电路默认为group了,选择group,右键调出解散的命令,再走线就没有线头节点了

网友A:
将复用后自动生成的Group打散。然后节点处走线重新拉一下!

执行菜单命令:Setup->Application Mode->Placement Edit,然后Find面板中只勾选Groups,然后将鼠标放在复用的模块的任意器件上,然后右键选择“Disband group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复用后自动生成的Group打散。然后节点处走线重新拉一下!

执行菜单命令:Setup->Application Mode->Pl ...

了解此方法,只是想着如何通过skill解决。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复用后自动生成的Group打散。然后节点处走线重新拉一下!

执行菜单命令:Setup->Application Mode->Pl ...

想着 当节点已经产生的情况下,如何通过skill删除而不需要动线重连。请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看不到附件的我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模块复用,还没有用过这个功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想着 当节点已经产生的情况下,如何通过skill删除而不需要动线重连。请指教。谢谢

    这个我也不了解,你发帖子问问版主看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