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兆以太网可连接上,但是ping不通

楼主(2017-08-30):
最近做了一个ARM(用的是altera cyclone5的芯片,cyclone5片内自带arm)的板子,扩展网口,用的phy芯片是ksz9031,RJ45用的是自带变压器的HR911130C。板子回来以后调试出现一个问题,网络自适应的时候,可以连接上千兆,但是在电脑端ping不通,如果把自适应强制成百兆,网络可以连上,并且可以ping通,正常通信。但是开发板百兆千兆都没问题。硬件原理图以及程序都和开发板一样。在我们自己的板子上就是不好使,有碰到过的,或者了解的,帮忙分析一下,万分感谢!

网友A:
以前有遇到过阻抗不对会出现偶尔ping不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有遇到过阻抗不对会出现偶尔ping不通

谢谢你的回答!你说的阻抗不对,具体是阻抗不匹配,还是板子上的走线没有控制阻抗,是phy与arm之间的单端线,还是phy和rj45之间的差分对?

网友:
分级调试呗,千兆和百兆的时候RGMII速率不一样,你的接口设计的时候有考虑没有。
FPGA发送,PHY侧开启Local (Digital) Loopback ,看看数据环回来是否OK先。
如果是OK的,初步确定RGMII到PHY这边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再开remote loopback,外部环回看看是否OK。
两个都OK 可以说明物理链路OK。
你大不了再在FPGA内部把RGMII收到的数据环出去,用电脑发数据来看,如果都正常你就得看PHY是不是工作有什么不正常的神马的,根据你测试后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分析了。但如果这3个都正常预计也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了。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!你说的阻抗不对,具体是阻抗不匹配,还是板子上的走线没有控制阻抗,是phy与arm之间的单端 ...

板子上的網絡走线漏掉跟PCB廠商講控制阻抗了

楼主:
感谢大家的关注,最后问题解决了,主要还是RGMII总线的时序没有控制好,数据线与时钟线有时序的要求,通过计算,然后根据手册中的要求,调整了下9031内部寄存器,内部寄存器可调整延时,问题解决

网友B:
RGMII的DATA和CLK之间需要做delay的。不过一般PHY内部可以设置寄存器,也可以通过走线做delay。

网友(2017-10-20):
引用 网友B:
RGMII的DATA和CLK之间需要做delay的。不过一般PHY内部可以设置寄存器,也可以通过走线做delay。

delay做多少呢?意思要做等长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