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7 PCB DRC 时会自行删除走线

楼主(2017-08-30):
ad17 PCB DRC 时会自行删除走线,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,有解决?

AD17 DRC 检测会自行删走线.rar

网友:
我用的也是17.1,DRC时还没看到过这种现象,第一次见到。

网友(2017-09-29):
DRC只是根据Design rule的检查功能,不会去改变PCB

网友(2017-11-27):
的确有碰到,DRC后删除了很多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