铜皮处理

楼主(2017-08-31):
    铺的铜皮里面,有一点没有铜皮,如图,怎么处理?

网友A:
    你这个铜皮不是新铺的吧?你看右侧都不规则,估计之前做过孤岛删除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铜皮不是新铺的吧?你看右侧都不规则,估计之前做过孤岛删除了吧

是的

网友:
    重铺不就好了,除非你加route keepout了

网友B:
    删除 void 也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删除 void 也可以

大神,怎样删除?

网友:
    显示出VOID 删除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大神,怎样删除?

Shape-->Manual Void/Cavity-->Delete, Find Filter 选中 Voids

网友C:
    看样子应该是从静态铜皮转过来的,最好删了重新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样子应该是从静态铜皮转过来的,最好删了重新铺

重新铺?静态铜皮转过来,会引起什么后果吗?

网友:
    重铺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