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中那个函数可以删除尺寸标注?

楼主(2017-08-31):
    目前用的Script,但是有些情况下还是删不掉
    skill中那个函数可以删除尺寸标注?

网友:
    我也不知道哦,估计没有这样的skill函数吧

楼主:
    大神们都忙别的事去了,自己顶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大神们都忙别的事去了,自己顶一下

    尺寸标注由线段和直线组成,直接删除就行了

网友:
    :lol:lol:lol:lol

网友A:
    可以删除Symbol,判断条件
    ->type=DRAFTING
    ->name包含_DIMENSI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删除Symbol,判断条件
    ->type=DRAFTING
    ->name包含_DIMENSION

    感谢版主,有时间我再试试

    目前我是直接获取该层的线段和文字,再删除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