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贴片和丝印

楼主(2017-08-31):
    请问,丝印位置摆放错误,会影响pcb贴片吗?6 I. G# O6 e# {2 l  d

网友:
    机贴是按照坐标文件走的,不会影响。如果手工摆的就呵呵了。看你什么什么件放错了,再看是影响放置还是检查.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,位置是由坐标文件决定的。

网友:
    贴片机是按坐标的,但首件检查时,人工会看丝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