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P 3D view如何设定wirebond 线型?

楼主(2017-08-31):
请教下wirebond 的线型该如何设定?
一般wirebond第一列pad ,第二列pad…的弧高是多少?
或是有文件可学习,交流交流

网友(2017-11-29):
可以选看IC封那本书有详细说明,后面如通过EDA365免费讲课的话,可以来听。

网友:
每一列可以创建不同的Wirebond模型,通过5点控制,具体的高度和不同组装的工艺相关,在设计中只需要做到不干涉即可。

网友(2019-05-06):
加工时会控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