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模电感命名

楼主(2017-09-01):
共模电感命名为什么会有阻抗和电感值两种命名方式,求各位帮忙指导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在相对低频(小于1MHZ)使用环境,多数使用环形状共模电感,材质多为锰锌,参数表现为体积、电感值、线径、最大电流。不是没有阻抗,是达到几K-十几K,更关注电感值了。多数使用在DC输入、开关电源、大电流场合。

在相对高频(大于1MHZ),一般在100MHZ测试阻抗到达最大了。材质多为铁氧体磁芯, 参数表现为:XX欧100MHZ,多数使用在USB、HDMI、CAN 、LVDS、场合。
\
总之目的都是为了线圈得到高阻抗,衰减共模电流,从而达到抑制EMI的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