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过孔铜厚

楼主(2017-09-01):
    pcb走线上打过口,过孔壁厚和走线厚度一样吗?

网友:
    不一样,一般IPC-2级标准,过孔孔壁铜厚18-25um

网友A:
    IPC-I和IPC-II标准:18~20um
IPC-III和GJB标准:20~25u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PC-I和IPC-II标准:18~20um
IPC-III和GJB标准:20~25um

    谢谢!!

网友(2020-01-07):
    不一样,一般表铜是孔铜的1.2倍以上,差点的工厂1.4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