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8月31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

楼主(2017-09-01):
1.  拓朴不一致

楼主:
2.  3v3_A太细了.

楼主:
3.  RGB一般走75OHM.

楼主:
4.  二极管反了.

楼主:
5.  中间PIN没接地.

楼主:
6.  隔离所有层应一致.

楼主:
7.  接地加粗.

楼主:
8.  有线跨分割.

网友(点评):
有线跨分割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9.  保护地建议加宽到1MM.

楼主:
10.  隔层参考建议改地.

网友:
PCB设计问题,很多细节需要注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5.  中间PIN没接地.

类似这种器件中间的散热焊盘必须要接地吗?有没有可能不是连地的,就像一些lod那个大的焊盘有的是接地有的是电源,中间那焊盘写个vss是什么意思,不是地吧。

pcb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类似这种器件中间的散热焊盘必须要接地吗?有没有可能不是连地的,就像一些lod那个大的焊盘有的是接地有 ...

这种要以DATASHEET为准,图里面有圈了说明看得不是很清楚应该就是接地的说明了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要以DATASHEET为准,图里面有圈了说明看得不是很清楚应该就是接地的说明了.

需要看具体的spec,有的是接地,有的接电源,有的要求不连接,原理图需要注意一下。

pc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看具体的spec,有的是接地,有的接电源,有的要求不连接,原理图需要注意一下。

下面这个图应能看出来了.

网友:
这次看清楚了。

网友(2017-11-06):
引用 楼主:
3.  RGB一般走75OHM.

    模拟信号需要吗?75欧姆很难实现的

网友(2017-12-26):
引用 网友A:
    类似这种器件中间的散热焊盘必须要接地吗?有没有可能不是连地的,就像一些lod那个大的焊盘有的是接地有 ...

    VSS就是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