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入网表问题

楼主(2017-09-01):
------ Oversights/Warnings/Errors ------

#1   ERROR(SPMHNI-176):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.
ERROR(SPMHNI-190): Device problem 'INDUCTOR_0_RES-0603_0[/5%'. Package property error: 'VALUE'='0Ω/5%'. Illegal character(s)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..
ERROR(SPMHNI-170): Device 'INDUCTOR_0_RES-0603_0[/5%' has library errors.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.
请问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了,很急。。。谢谢帮忙

网友:
VALUE'='0Ω/5%含有非法字符,将斜杠用下滑杆代替,将百分号去掉

网友:
0Ω/5%改成     0R 5%

楼主:
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 以解決

网友:
也遇到同样的问题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