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ype-c的封装中,异形的槽孔怎么做?

楼主(2017-09-01):
在type-c-7和type-c-9的封装中都有两个“L”形的异形槽孔,在allegro中怎么做?是用两个正常的Oval slot来叠吗?
请高手指导

网友:
因为我没有三级会员

网友:
可以两个叠一块

网友:
    做成异性的可以吗?

楼主:
    是金属化孔,cutout不行的

网友:
    可以在pcb designer中画shape symbol,任意形状,然后在pad editor中pad外形选shape symbol。

网友:
    我是用两个叠的  因为一个根本画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