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ype-c的封装中,异形的槽孔怎么做?

楼主(2017-09-01):
在type-c-7和type-c-9的封装中都有两个“L”形的异形槽孔,在allegro中怎么做?是用两个正常的Oval slot来叠吗?
请高手指导

网友:
目前的CADECNE,就是用两个正常的Oval slot来叠

网友:
    一般就是两个孔相叠

网友(2018-11-05):
    刚做完这个,两个孔叠加的

网友:
    钻孔只能是圆形和椭圆
    像这种不规则的,我们就直接两个椭圆孔叠加,按照两个pin的中心放就可以了。

网友A(2019-02-19):
    目前这样处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目前这样处理

上传封装比较好一些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传封装比较好一些!!!

只提供思路,自己动手丰衣足食

网友:
用两个钻孔叠加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