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VX 2.1 2.2脚本不能运行

楼主(2017-09-01):
     主要是LAYOUT下的BASIC脚本运行不了,搞得坐标文件都无法输出。有没有知道的。先谢了。

网友A:
    不是完整版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不是完整版吧

版本应该 没问题。不清楚。装2.1和2.2都一样,现在只能卸了装回9.5

网友:
    我用VX2.2精简版试了一下,表中确实没有X,Y两列哦

网友B:
    请参考设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参考设定!

    这个地方设置没有问题,我每次运行,不会弹出那个对话窗,左下脚命令行提示在准备状态。

网友:
    使用EDA_BOMHelper一切不是问题

网友C:
    脚本能运行啊,能输出其它信息,只是没有X,Y坐标,要自己配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脚本能运行啊,能输出其它信息,只是没有X,Y坐标,要自己配置一下

    请问怎么配置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个地方设置没有问题,我每次运行,不会弹出那个对话窗,左下脚命令行提示在准备状态。

    楼主有答案了吗,求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有答案了吗,求分享

没有答案,暂用9.5的版本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