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&Layout

楼主(2017-09-01):
各位大師好,小妹我最近剛接觸PCB layout,因為是破解版,所以沒辦法在官網下載零件庫,不知道有沒有好心人能傳給我連結或檔案呢?感激不盡

网友:
官网下元件库?一般的都是整个公司自己做的元件库,很多公司常用的物料特殊的封装里面也有。
& v; Y9 o- z. b+ n当然也有根据自己焊接方法自己按照公司元件库修改一些封装,但是主体还是公司的元件库。

网友:
每个人做器件封装的方式都不一样,虽然主要间距都是一样的,但是很多细节上的要求每个公司和每个人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

楼主:
大師們好~我有買書來學習,但是書上要我從改裝零件開始,可是我的零件庫裡都沒有東西(我有檢查匯入零件的部分,但是是空的),所以不知道從何學起QQ

网友:
pads装完不是自带有很多库么?打开File--->library窗口,在窗口上部有个下拉菜单能看到。

网友:
还是整自己的标准库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