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L3223 CF SD读卡器(PADS9.5)

楼主(2017-09-02):
pads9.5画的,原理图和PCB图不能完全对应。
一个4层板,现在改用2层板来走线,现在不知道直接删除内层的方法,是否可以直接出GB时,不出那2层,这样子的方法
另外,安全间距报错的地方,是否可以忽悠。
其它,走线方面的问题,请帮忙看一下,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.
谢谢。

网友:
直接删除2个内层直接出GB,GND都没法接通,肯定不行的了.除非你删除2个内层后检查没有开短路,电源地接通良好就可以.

楼主:
可以指导一下删除内层的方法吗?以前试过了一下,没有成功。

pcb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指导一下删除内层的方法吗?以前试过了一下,没有成功。

要先把内层的铜和线及文字等都删掉再来删层就可以了.

网友:
1、先把内层所有的东西删除(用过滤器筛选,不用现在VIA孔)
2、然后导出DXF格式的文件:去掉中间两层,用毫米单位
3、在空的PCB上导入DXF文件即可

网友:
1、先把内层所有的东西删除(用过滤器筛选,不用选择VIA孔)
2、然后导出DXF格式的文件:去掉中间两层,用毫米单位
3、在空的PCB上导入DXF文件即可

楼主:
好的,我试一下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