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SIwave S参数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

楼主(2017-09-02):
不知各位有没有对比过siwave S参数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,差异大不大?
下图是我做的一些实验结果对比,红色线是实测结果,蓝色线是仿真结果。探针的位置与仿真中Port的放置位置是一样的,而且用网络分析仪测试之前也把探针的loss校准过了,但结果差异还是蛮大的,望各位指点一二,万分感谢!

低通滤波器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图

低通滤波器仿真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图

网友A:
一般没有这么大,调整下解析频率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没有这么大,调整下解析频率看看

我把求解频率设置成50GH,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