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等长问题

楼主(2017-09-02):
    1.fly-by拓扑的ddr3的dqs跟其对应的clk需要等长否,如需等长,等长做到多少?(如颗粒1的dqs1根其对应的时钟(控制器-颗粒1)
2.一个控制的两个通道,两个通道的clk是否需要对应等长,就是控制到两个通道对应的颗粒的那段clk,如需要等长做到多少?

网友A:
    1,支持flyby基本意味着控制器支持write leveling,dqs与clk无等长要求,但两者的时间差会有一个范围要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,支持flyby基本意味着控制器支持write leveling,dqs与clk无等长要求,但两者的时间差会有一个范围要求

150ps

网友C:
    我冒泡来解释一下:
1、tDQSCK,这个指标在SCB15H1G这个datasheet中看到(-225,225)ps@1600,(-195,195)@1866,南亚NT5CB128M16HP要求(-225,225)ps@1333,布线需要综合考虑实际跑多少的频率,还有兼容不同颗粒的要求,取一个保守值最好,能做到+/-100ps以内最好
    2、flyby的拓扑结构,不需要走等长,这个靠初始化序列校验来保证。但要保证tDQSCLK在规范之内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我冒泡来解释一下:
1、tDQSCK,这个指标在SCB15H1G这个datasheet中看到(-225,225)ps@1600,(-195,19 ...

你好,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想问一下,这个±150ps,这个指标是时间么,那么这个时间如何来控制呢?我理解的是走线长度的等长就是控制时间的一致性,那么这个150ps这个时间在长度上应该如何计算呢?

网友:
    控制等长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timing的余量;走线和延迟的计算公式 V=C/sqrt(Er)
    1.内层周围介质均匀,Er取4.2-4.5,C光速约12inch/ns,计算后为V=166ps/inch;
    2.表层由于暴露在空气中,Er小于4,传输速度比内层快,大约 140ps/inch;
考虑到温度,电压,颗粒的差异,预留一定的余量可以避免问题的产生,我认为能控制在+/-1inch之内,基本能够保证时序的要求了。

还有一种情况是板子结构特殊,布板确实无法做到1inch范围之内,可以考虑通过绕线增加1个ck的周期;这个主要是跟芯片设计的DDR PHY有很大关系,当然这个需要厂家确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有点不太明白的地方想问一下,这个±150ps,这个指标是时间么,那么这个时间如何来控制呢?我理解 ...

一个ps  6mil   ,150ps   ,900mil

楼主:
    各位,我那个项目的控制器不支持读写平衡,导致我走的fly-by拓扑的ddr3跑不起来,现在我打算改成t形拓扑,dqs跟时钟是不是是要完全等长呢,只有一个clk

网友:
    dqs与数据做等长,clk走t型,地址线走t型做等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各位,我那个项目的控制器不支持读写平衡,导致我走的fly-by拓扑的ddr3跑不起来,现在我打算改成t形拓扑,d ...

位宽多少?

楼主:
    8片+ecc 72位数据,跑800m速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8片+ecc 72位数据,跑800m速率

居然还有这么蛋疼的内存控制器,也是醉了,板子画大一点,慢慢绕时序吧,估计800Mhz(1600bps)是跑不下了

网友(2017-10-20):
引用 网友B:
150ps

    具体换算到mil怎么换算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