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出gerber的时候,只要勾选删除内层的无功能PAD即可吧?

楼主(2017-09-03):
请问,出gerber的时候,只要勾选删除内层的无功能PAD即可吧?

TOP  BOTTOM的不需要勾选吧?谢谢

楼主:
请求帮忙啊。。。

网友:
    为啥啊?哪位大神科普下啊

网友:
    非功能盘删除:好处:1、可以节省空间资源(适用高密度布线空间、小安全间距)。2、高速信号降低过孔的寄生参数。

网友:
    顶底层非功能盘介意保留主要是调试需要。还有就是天线效应,我的理解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