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对介电常数

楼主(2017-09-04):
    最近做了一块6层板,有阻抗要求,板厂那边给了个叠层推荐,不明白的是相同的材料,为什么相对介电常数会不一样,难道跟介质厚度有关

    叠层推荐

    叠层推荐

网友A:
    和配方有关,含胶量不一样,   玻布也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和配方有关,含胶量不一样,   玻布也不一样

    也就是仅仅跟材料有关系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也就是仅仅跟材料有关系?

    当然和工厂的工艺也相关

网友:
    图片中有写介电常数吗?

网友B:
    1080和1080H不是同一种PP

网友:
    1080和1080H不是一种材料啊,所以介电常数不一样,同一种材料的介电常数是一样的

网友(2017-10-22):
    影响因素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080和1080H不是同一种PP

可又都标注的是TU-768P,两者有什么区别呢,厚度?

网友(2017-11-22):
引用 楼主:
    可又都标注的是TU-768P,两者有什么区别呢,厚度?

    这个我知道、含胶量不一样

网友:
    相对介电常数不是和材料本身特征之一?和工厂工艺没关系啊、

网友(2018-02-02):
    嘻嘻嘻 学习 了

网友(2018-09-14):
    板材有高TG值和低TG值分  PP也有高TG值和低TG值的。。。高TG值的阻值低一些 介质参数高一些  低TG值的阻值高一些 介质参数低一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