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!!!打开pcb报错,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7-09-05):
用7.9.5打开pcb出现以下错误,是什么原因呢?版本问题还是什么?谢谢
Info: Forward annotation has been disabled

Error: Problem encountered while copying the PCB layout data from the work area in the Common Database. See PCBLogFile.txt for details. Saving of the database has failed.

网友A:
复制的文件没有保存好,或者是保存的文件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复制的文件没有保存好,或者是保存的文件有问题

会不会是mentor版本的问题?我用dxp转换后,可以打开这个pcb

网友:
新建一个工程把Layout文件拷贝过去试试

网友:
用iCDB Project Backup VX.2.1修复下应该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