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请教:带焊盘的M3,M5螺钉安装孔需要做成什么封装?

楼主(2017-09-05):
新人请教,M3,M5的螺钉安装孔需要做成什么封装形式?
我按器件的封装形式做,但是往印制板图中放时总是提示miss 1 pin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
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印制板电路,但是尺寸空间很小,其中M5的安装螺孔在中心位置要安装一个香蕉插头!M3螺孔要与器件连接!

楼主:
顺便请教下做机械封装要做哪些东西?

网友:
你找个现成的参考板copy下就可以了,不用自己单独设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顺便请教下做机械封装要做哪些东西?

2D的用CAD,3D建模用UG,或者SOLIDWORK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D的用CAD,3D建模用UG,或者SOLIDWORKS

感谢指导,不过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,我的意思是在allegro中做机械封装需要哪些元素,哪些层?

网友:
做螺钉孔和做其他封装一样,需要先做padstack,然后再以PIN的形式放上去

网友:
可以下载FPM工具制作

网友:
不能只添加机械部分,需要给螺钉孔命名一个1pin,便于在原理图上对应,并赋予相应的网络

网友:
先在pad editor中做padstack,然后做封装中放入pin,在option中可以选mechanical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,问题解决了,我第一次做的M3,M5封装焊盘被设定成机械模式没有设定成连接状态。所以导致往印制板图中调入时老出错。都是低级错误,让大家见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