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7.9.4 怎么将导入的dxf文件转化为pcb边框?

楼主(2017-09-06):
mentor 7.9.4 怎么将导入的dxf文件转化为pcb边框?

网友A:
选中后按着ctrl键双击鼠标,再选对应的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中后按着ctrl键双击鼠标,再选对应的层

在这一步骤之前好像 还有几个其他的步骤

网友:
1、将导入的板框做成闭合状态(确定闭合的图框没有重复的断线头在其中,否则影响转化)
2、将完成闭合状态的板框复制拖动,然后选择对于层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