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5ms的脉宽,如何硬件调制到10ms?

楼主(2017-09-06):
有一个设备,中断高电平输出只有5ms,而主控需要不低于10ms不大于30ms的维持才能唤醒识别,
    这里可有什么超低低成本的处理技巧?

网友A:
    555应该很便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55应该很便宜

    普通的4.5V,1毛钱,电压高用不了。
COMS的要1块多,偏贵。

网友A:
    你要求的电平是多少?要控制在什么价位以内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要求的电平是多少?要控制在什么价位以内?

3V3  5毛以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普通的4.5V,1毛钱,电压高用不了。
    COMS的要1块多,偏贵。

    踢哀(TI)的 LMC555 工作電壓可到 1.5V。

http://www.ti.com/lit/ds/symlink/lmc555.pdf

至於五毛錢一顆小弟幫不上忙,基本上用偷、用搶的都不用錢。

网友:
    什么主控?如果是单片机的话,做一个5ms脉冲检测,弄一个10ms脉冲输出不好吗?软件实现不增加成本。

网友:
    在扣几毛钱了,月出货很大了!
    可以要求设备商修改高脉冲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