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9月5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

楼主(2017-09-06):
1.FPGA的特殊要求电阻未按要求处理

楼主:
2.WIFI的数据线尽量走在一起并等长处理

楼主:
3.孤立铜皮没有任何作用,可以删除

楼主:
4.隔离器件中间不要走线

楼主:
5.SDRAM走线没有等长处理

楼主:
6.大面积铺地网络铜没有连接地孔

楼主:
7.高压部分要做下隔离处理,还有差分走线不建议在高压部分穿线

楼主:
8.此处电阻是0欧姆电阻,起到电源转接作用,两端都需要加粗处理

楼主:
9.隔离区域所有层保持切割一致

楼主:
10.电源散热焊盘连接线太细了,建议加粗

网友:
悄悄看完后就闪人

网友:
看了这么多都截图说这个问题,这个我看等长应该没问题啊,具体是怎么处理的,能否截个图出来了?谢谢!

网友:
看了这么多都截图说这个问题,这个我看等长应该没问题啊,具体是怎么处理的,能否截个图出来了?谢谢!

pc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这么多都截图说这个问题,这个我看等长应该没问题啊,具体是怎么处理的,能否截个图出来了?谢谢!

图片己经很清楚了,电源经过孔到BGA与电源经过孔到电阻再过孔到BGA,那边长明显了吧,正确的应该是电源到到电阻再到BGA两PIN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这么多都截图说这个问题,这个我看等长应该没问题啊,具体是怎么处理的,能否截个图出来了?谢谢!

我们能够从图片看到是从过孔取电的,并非经过器件后取电。

网友A:
版主您好,麻烦问下那我按我截图中的做法是否合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主您好,麻烦问下那我按我截图中的做法是否合理?

楼主:
你现在直接在过孔取电了,设计要求是在电阻取电。(你可以把过孔当做是FPGA的pad,所以下方就是挖空的,不能直接取电)

网友(2017-10-31):
这一点好多人都会忘记